[求助] 关于直流工作点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hspice仿真时,op输出的直流工作点列出来的参数信息可靠吗,例如vgs,vth ,vod,id,gm,cgd,cgs等等,若用这些参数进行计算,其结果与实际工作情况相比较,差别大吗,麻烦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可靠
你说的用这些参数计算是什么意思,仿真就是代替了人工计算,所以你为什么又要算一遍,书的给的公式是在数值上是非常不准确 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要注意启动电路和开关电路

网友:
我们就是看这些数值来确定直流的

网友:
为什么不可靠?
如果仿真连dc值都算不准,那还仿真干嘛?

书上的公式才是非常的不准,用来入门,给你直观感受用的

网友B(2021-11-19):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可靠的,但要注意启动电路和开关电路

前辈,您好,启动电路和开关电路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要注意其中的什么呢

网友(2023-07-31):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启动电路和开关电路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要注意其中的什么呢
...

我理解是在启动电路的初始时刻,电路dc不是正常工作时的dc,所以这个不能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