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ore区的Gate不能直接和电源和地相连

楼主(2018-07-31):
如题,为什么Core区的Gate不能直接和电源和地相连?求大神回答

网友:
可靠性方面的考虑,在静电放电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栅氧化层击穿,所以,当gate需要连接到电源或者地上时,使用tieh  或 tiel单元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静电放电指的是电源或者地中的电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你们电路里面实际情况,并不是就空口说core 里面的gate 不直接接电源或地。如果gate 所接的信号(点位)并没有超过器件本身的最大承受范围,不管在正常工作或测试情况下还是在特殊情况下都没有。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按你说那芯片里面的mos cap 都不用做了 。

网友:
出于可靠性问题的考虑,冬天应该都有体会静电是什么吧。。。

网友:
Core期间一般都是LV mos,gate的栅氧非常薄,且面积非常小,非常容易被击穿,风险较高。一般用作电容的mos是HV mos,gate面积很大,风险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们项目的core 是LV  那么除开IO 和Powmos外你们用的HV 器件到底属于什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