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请问skill中如何实现将几根pathseg分别stretch不同的长度

楼主(2018-07-31):
如题,请问用skill中如何实现将几根pathseg分别stretch不同的长度。

网友:
没看懂你的需求,请描述清楚

网友:
感觉只要找对了函数应该很直接的,楼主是不是有什么具体的难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种方法,把他们的坐标点排序,然后按照这个顺序依次去拉伸它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过 用car 和 cadr找到坐标 然后直接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他们的endPt 的x坐标或者y坐标抽出来,进行排序,然后按照这个顺序依次去拉伸

网友(2019-01-08):
请问楼主实现拉伸(Stretch)用的什么函数我用的geHiDragFig(      “Stretch”   )(Product Version 6.1.6   第161页)函数,没试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是直接改线的终止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