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llrf没有contact hole ???

楼主(2018-07-31):
smic55llrf没有contact hole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调出来?

SMIC官方答复: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改变Via group
(1) In layout open the "Layout Editor Options"
(2) In "Layout Editor Options" Create Via part, change the Via to "foundry"

网友:
M1_GT 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M1_GT 这是M1到poly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M1到poly的 用的不是contact ??明明就是contact 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能和有源区接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知道contact 是既可以接poly 有能接diff ?金属层从上到下,先有poly 就接poly ,如果没有poly 就接diff 。
工艺库里面器件级的含diff 都已经做好了,ring 也给做好了。当然只给你个M1_GT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知道  小白 见谅!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以前的帖子有的,

网友:
前面的答案没看懂,期待更好的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搜到啊  所以才发的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再请教您一个问题,现在工艺guardring可以直接调出来,但是它contact hole是单排的,我在调用的时候怎么设置为多排的呢?没找到这个设置。就类似我们调用普通的孔的时候可以自己设置几排几列的这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675645-1-2.html

网友:
把.cdsenv中wireConstraintGroup修改为“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应该就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cdsenv里面没有这一条。。。。。。。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这一条就可以了:layout    wireConstraintGroup   string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解决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2-02-09):
我感觉smic的官方回复才是调出M1到AA通孔的正解。虽然M1到poly和M1到AA用的孔都是CT层,但是调用M1到poly的孔会给你自动加上M1和poly,没法打在AA上。我试了smic官方回复的方法,可以直接调出M1到AA通孔,自动加上M1和AA,可以直接打在AA上。当然也可以自己手工画一个CT放在AA上再盖上一层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