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工艺PEX问题

楼主(2018-07-31):
hi:     用smic工艺做功率管,没有用PCELL,而是采用了蛇形栅结构,结果寄生参数提取
时,MOS管多提了一遍。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过该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对比我们画的MOS管,与PCELL相比,少一层VSIA层。请问该层的作用是什么,为何
看不到,也没法选择该层?

     Thanks forwards!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把VSIA添进去,看看有什么效果,估计不会影响。
提两遍的话应该是你这种结构产生了两个recognized device layer,但一般不会这样,LVS的时候有没有两倍size的报错?

楼主:
会不会是脚本中的选项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