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动化仿真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8-07-31):
我设计的模块是一个行像素处理模块,输入一行的原始像素数据和计算参数,输出该行处理后的像素值。一帧图片共有1024行,意味着我有1024组仿真激励(计算参数和原始行数据),我如何设计tb和仿真脚本,让计算机能自动仿真完一整帧图,把1024行结果写成1024个行像素文件,让我拿去matlab上成像? 我的1024行原始数据和计算参数也是matlab上写成文件给tb读的。我主要就是想学习下如何用自动化脚本完成多组激励对同一个模块作用的仿真,而且要生成多组输出结果文件,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仿真软件是modelsim或者questasi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始像素数据可以放到一个txt文件里面,参数放在一个txt,然后吃该txt,在运行!
吐出另外一个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