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实际量产中带隙基准如何做高阶补偿?

楼主(2018-08-01):
现在在做一个带隙基准,要求仿真在12ppm以内,暂不考虑封装的影响,也用的好的bipolar工艺,用普通的一阶补偿做不了那么小,但是用高阶补偿在一个工艺角OK,其他工艺角就炸了,蒙特卡罗仿真和一阶比差不了太多,想问下大家实际量产中对ppm要求比较高时是怎么做的?(注意是量产,不是只跑一个corner)

网友:
用普通的cmos工艺做过一个, mc=400, TC max <11ppm. 不过还没tapout, 还只是纸上谈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用的是哪种结构呢?

网友:
leung 结果加二阶补偿。

楼主:
回复 4# haichao89 二阶补偿用VBE偏置不同温度系数的电流下实现?

网友:
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在二阶补偿上, 因为你的TTcorner 已经可以满足要求了,关键是把corner的偏差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更好的工艺,或者更昂贵的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好的工艺是因为工艺角变化更小是吗?有没有电路补偿方法可以用的,现在在看beta补偿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那还有什么电路设计方法可以弥补一定的工艺偏差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带隙都是vbe+deltaVbe,两者没有匹配关系,工艺只能靠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发现,delta_vbe对温度求导在不同工艺角下变化比较小,但是Vbe求导变化比较大,IS变化也很小,所以在想是否可以用beta补偿,让等效beta大一些,这样beta变化对最后的影响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