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max 0延时仿真

楼主(2018-08-01):
tmax在atpg的时候推荐采用零延时的电路。生出来的pattern在反标sdf文件后,仿真出错。将仿真波形对比,发现由于将延时信息反标上去以后,某些地方的状态与零延时不一样。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考虑到实际电路上延时是确实存在的,跑atpg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将sdf文件吃进去呢?如何实现?
求解答!谢谢!

网友:
atpg patt最终必须是要跑带sdf仿真的
反标了sdf,那就看仿真log中有没有dff报timing violation,如果没有violation,正常情况下结果应该是和零延时仿真是一致的,如果有,就让后端把timing修干净了重新给s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sdf仿真的时候没有报timing violation。   用waveform view看过波形,与VCS仿真的差异确实是由于延时引起的。
   现在有一个疑惑就是,追查波形发现出问题的地方刚好是一个没有串在链上的latch,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导致的错误呢?

   请教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2018-12-1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教下,这里的sdf是func模式吐出的sdf,还是test mode吐出的sdf啊

网友C:
如果没有可用的sdf,可以试着跑unit delay后仿。 如果是latch没有初始化导致的error, 应该可以force一下这个lat的初始值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可用的sdf,可以试着跑unit delay后仿。 如果是latch没有初始化导致的error, 应该可以force一下这 ...

Hi,大佬,什么是unit delay后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