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ft插入的问题

楼主(2018-08-01):
小弟现在遇到一个情况 现在我们的电路里面已经存在扫描链
因此我在定义testmode引脚时如下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 -port [list pa pb] -type TestMode

然后我对其进行编码
define_test_mode AA -usage scan -encoding {pa 1 pb 0}
define_test_mode AA -usage scan -encoding {pa 0 pb 1}

结果报错 说我没有定义pa引脚为testmode uit-1800

但是我把-view 改为spec就不会报错

所以我想问 我如果想对一个已经存在扫描链的电路 且扫描链受到多个testmode引脚控制 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
受到多个testmode引脚控制是什么情况?通过多个引脚译码出scanmode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