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ysopt_area/power_critical_range变量求解释+area recovery啥意思?

楼主(2018-08-01):
有大神能帮我解释下这两个变量设置的意思和意义吗?The 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 variable specifies a margin of slack for cells
during area optimization. If a cell has a slack less than the area critical range,
area optimization is not done for the cell. The default value is minus infinity;
that is, all cells are optimized for area during area recovery.

physopt_power_critical_range:This variable specifies a power critical range,
which is a margin of slack for cells
during leakage power optimization. If a cell has a slack less than the power
critical range, leakage power optimization is not performed for the cell.

我看手册里讲的看不大明白,这两个变量怎么用啊?用在什么阶段?
另外area recovery是什么操作,什么意思哦?

网友:
physopt_power_critical_range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说如果path存在后边你指定的那么多的正slack的话,工具就回去进行power的优化,因为进行power优化,可能时序会变差,所以需要有余量才能进行Power优化。

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命令,physopt_area_critical_range,同理是进行area优化。

还有一个range命令,也一块讲了吧。
set_critical_range,工具里range就这三个,上面两个理解如上。这个range是将工具的优化对象变为worst_slack~~worst_slack-range 这个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哥您好,flow上一般是先换vt,让hold变好,还是先修ho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重新开贴,不要借楼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