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使layout显示在屏幕中心?

楼主(2018-08-01):
求助~画好一个layout,按F本来应该是整个视图显示在屏幕中心的,但是我的layout上面不知道有什么无效层,导致上面看起来空的但是cell却比有效的那部分大很多,这个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Edit valid layers 你选择all.然后OK 。然后回到版图应该就能看到空白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了。记得AV AS顺便点一下。

网友:
在CIW敲 dbComputeBBox(geGetEditCellView())
成功了告诉我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cell  然后把原版图的东西C过去

网友:
你是不是make cell了,进入cell里面,全选,用move操作,向上(向下也操作一下,)移动,点f,save。

网友:
有时候确实什么都没有,把整个图move一下,然后undo一下,再保存,就回到中间了

网友(2018-09-16):
我通常做法都是,将这个单元命名为一个layout1 或别的名称,然后在建立一个layout。从layout1全选c过去layout,按f就可以了

网友:
tool 会有这个现象。还可以在大出来的什么都没有的部分画个更大的图形,然后删除,再保存就会回到正常大小。

网友:
在CIW敲 dbComputeBBox(geGetEditCellView())
成功了告诉我

这个我敲了以后就出现一个t 没有找到无效层

网友A(2019-08-29):
都试了 只有copy的行得通 其他的方法还是不行 不知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试了 只有copy的行得通 其他的方法还是不行 不知道还有其他办法吗

如果不是空白处有其他图层,那么在原图上用任意层次画一个比现在还大的图形,Save,然后删掉,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空白处有其他图层,那么在原图上用任意层次画一个比现在还大的图形,Save,然后删掉,一般就可以 ...

好的  谢谢

网友(2022-07-22):
按f不行??

网友C(2024-10-28):
出现这种虚框是很正常的,很多情况都会导致这种虚框的出现,以下把我遇到的给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种情况:有不可选不可看的层次,但我们确在CIW里面找不到,也选不中
第二种情况:在CELL1 的layout里面调了一个CELL2 放在空白处,然后把cell2打散再删掉,此时保存cell1,再次调用cell1 就会出现一个大框框

解决的话,也分享几个办法吧
1,如果是确实有层次在,但又看不见选不中,可以打开

,把所有层次可看可选,再去删掉导致你模块变大的层,就可以了
2,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导致的,可以新建cell,然后把cell1 的东西拷过去,相当于用哪个cell1的东西,再做一个cell1 ,这样会比较麻烦,所以写了一个脚本,考虑虚框的各种属性,通过快捷键去解决这个问题

procedure(delBox()
let((sh cv)
cv=deGetEditCellView()

foreach(sh cv~>steiners
        printf("Deleting steiners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foreach(sh cv~>markers
        printf("Deleting markers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foreach(sh cv~>guides
        printf("Deleting guides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foreach(sh cv~>shapes
        if(sh~>layername=="changedLayer"
        then
        printf("Deleting changedLayer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

foreach(sh cv~>shapes
        if(!sh~>purpose
        then
        printf("Deleting purpose=nil data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

foreach(sh cv~>shapes
        if(!sh~>layerName
        then
        printf("Deleting layerName=nil data at %L\n" sh~>bBox )
dbDeleteObject(sh)
        )
)

;dbsave(cv)
dbComputeBBox(cv)
hiRedraw()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现这种虚框是很正常的,很多情况都会导致这种虚框的出现,以下把我遇到的给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种情况:有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