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进行蒙特卡洛仿真,软件总是停止运行,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牛们,我用Hspice进行蒙特卡洛仿真,一运行Hspice就停止工作。即使把sweep Monte设成1,依旧跑不起来。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求解决方案。

网友:
看看lis输出信息,或者升级一下 hspice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改网表上解决的

网友(2022-06-02):
大哥,用hspice进行蒙特卡洛仿真的语句怎么写啊,求赐教,想仿真电流镜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