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我们内存需要划分出Bank地址?

楼主(2018-08-01):
为什么很多MCU用SRAM做内存,也需要划分Bank地址,而不是统一SRAM分址

网友:
方便MCU管理,哪些区域属性都不一样的。

楼主:
能否在解释详细和具体一些呢?

网友(2018-09-03):
回复 楼主:

有一个原因是提高CPU的访问效率,低功耗CPU基本都支持16/32位指令集,生成的目标代码中包含16,32位指令。如果只有一个bank,位宽32位,如果CPU请求的32位指令正好位于上个Word的高16位和下个Word的低16位,则此次取值访问需要2次读操作,如果分2个bank,只需要一次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AXI规定地址需要对齐哈,不会发出一个Word的上16和下一个word的低16的命令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