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中如何加SCAN功能

楼主(2018-08-01):
在设计中如何加入DFT的SCAN功能,能举个源代码例子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通过DFT工具将里面的FF做成几条chain,RTL中其实可以不做任何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综合的时候加入MUX结构吧,在RTL代码级别要加SCAN CLOCK和SCAN RST信号,assign clock=scan_en ? SCAN_CLOCK : normol_clock ;表示系统用的clock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看具体的电路设计吧,其实SCAN CLK也可以用system cl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