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 skill 代码时报错gets: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楼主(2018-08-02):
在load skill 代码时,总会报错*Error* _gets: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0.2。确认I/O port 没问题。
只有多次load 才会把所有结果读取完。

代码如下:
x = infile("filePath")
for(i 1 10
   gets(s x)
   p = instring(s)
   fscanf(p "%s" name)
    );end for

以10行为例,每次load代码会读取一行,只有load 10次才会读完。

请问有没有大佬可以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for语句末尾应该加上自加语句 i++,要不循环只进行一次就结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了cadence官方说明,应该不需要i++

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来奇怪,我遇到的情况绝大部分时候在for循环里不加 i++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极个别的情况不行,这种情况加上 i++ 就可以顺利运行了。

网友(2022-03-19):
可能数据量太大,重启服务器就行了

网友(2024-09-25):
请问这个报错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