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PLL与CPPLL比较,各有何优缺点?

楼主(2018-08-02):
请教各位大哥:
ADPLL与CPPLL相比,各有何优缺点?

谢谢!

网友:
ADPLL优点,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目前来看,数字PLL的性能还远远不如模拟PLL,所以限制了它的使用,一旦数字PLL实现了那模拟PLL就没有出路了。

网友:
Analog PLL 比较容易实现, 但 LoopFilter C,R 面积 可能比较大。
Digital PLL 的Loop Filter 是数位式,有利于先进的工艺。但是系统比较复杂,譬如线性phase detector 的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字的性能这么差?远远不如?

网友:
以后只会做模拟pll会不会被adpll搞得失业?

网友(2018-10-06):
ADPLL的工艺如果先进的话性能应该跟CPPLL接近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不懂不要乱回答,很尴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楼主:
1. 诚挚感谢上述各位坛友的释疑, 尤其要谢谢pdauser1002和ryanbowen40的建设性发言.

2. 小弟先期看过一些传统PLL的文献,感觉还比较好理解.但是,一开始阅读staszewski的"All-Digital.Frequency.Synthesizer.in.Deep-Submicron.CMOS"就感觉非常吃力?大家可否提供一些阅读建议以加深理解?请大牛指点一二.

关于ADPLL,小弟的初浅认识是面积比较紧凑,锁定速度较快.不知道以后的潮流如何?

3.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CPPLL与ADPLL的优缺点,真诚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2021-10-15):
ADPLL好处主要在可以用数字实现filter部分, 比较方便调节和设计带宽. 同时随着工艺提高, 数字面积和功率表现更优.

不过CPPLL, 需要几个analog designer就可以了. 实现一个ADPLL需要有数字和模拟.

网友(2022-07-1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版主谈谈您的高见,光是面积上缩小感觉并不值得换成ADPLL。

网友D(2023-10-16):
看应用场景。如果需要的频点很多,用CPPLL  估计很麻烦

网友(2025-10-11):
楼主研究的应该是相位预测类型的ADPLL,也就是基于计数器实现的PLL,想请教这种PLL相比基于分频器的PLL有什么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应用场景。如果需要的频点很多,用CPPLL  估计很麻烦

为何如果需要的频点很多,用CPPLL  估计很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如果需要的频点很多,用CPPLL  估计很麻烦 ?

ADPLL,数字修改FCW控制字;CPPLL,得考虑实际的分频电路了。如果频点少,我个人更倾向于做一个传统的模拟PLL,功耗面积都很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