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调用pcell,会放大

楼主(2018-08-02):
如图,画好之后调用,但是有个奇怪的方框超出原本的大小。。。不知为何

网友:
有没有显示的层次?或者有tex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layout是正常的,在全选的时候,就刚好那么大的,调出来就出现了无形的东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建议所有层次都显示出来看一下

网友:
technology file   有一些系统层, 你可以点VALID看所有layer,  然后看下是不是changed layer有残留, 全部layer可见可选,就可以手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