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coretool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8-02):
我现在只想用coretool生成synopsys自带的DESIGNWARE IP,比如UART、I2C等等简单IP

楼主:
求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求大神给一个答案,谢谢

网友A:
coretools只是一个工具,你要额外安装iip/vip,然后设置DESIGNWARE_HOME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2019-08-01):
引用 网友A:
coretools只是一个工具,你要额外安装iip/vip,然后设置DESIGNWARE_HOME变量

请问iip怎么安装,有包嘛~

网友(2023-07-06):
有包就可以装了呀

网友(2025-10-25):
coretool怎么安装的,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