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参数设置里面的finger和multiplier的区别

楼主(2018-08-02):
仿真电路的时候,MOS管的其它参数相同,分别给finger和multiplier设置一样的数目,但是仿真的结果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finger和multiplier物理含义就不一样啊,仿出来肯定有一点点区别,但不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它们在版图上,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inger和multiplier当然有区别,finger默认是share diff的,multiplier是不share的,二阶效应不一样,理论上版图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谢谢

网友:
所以通常應該是finger小一點 multiplier大一點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multiplier的二级效应比较大,因此应该小一点好吧

网友D:
finger指的是栅的数量,一般宽长比较大的时候会设置finger;
multipler指的是MOS管数量,并联的MOS管数量。
例如你设置沟道 长度L=60nm,需要128um的沟道宽度W,显然你用一个栅是无法实现的,那么你就可以设置finger=32,W=4um,这样finger*W=128um就满足要求了。

在上面基础上如果你Multipler设置为2,那表示有两个这样的管子并联接在一起。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D:
finger指的是栅的数量,一般宽长比较大的时候会设置finger;
multipler指的是MOS管数量,并联的MOS管数量。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