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im141 仿真碰到问题,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求助

楼主(2018-08-03):
用RHEL6.6 装的IC616和MMSIM141, 各种补丁, license都正常。 仿真一个小电路时出现 如下报错: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ERROR (SPECTRE-4080): There are no components in the circuit.

分析可能是少了什么库文件, 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哪位大侠有类似经验的啊? 分享一下多谢了!

楼主(2018-12-2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啊

网友:
MMSIM版本太低,用MMSIM15版本的

楼主(2020-04-01):
用centos装就正常, 可能是 rhel6 对cadence 支持不太好

网友A(2022-05-29):
我在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采用config文件进行仿真时,却出现上诉问题,大佬有解决的吗?

网友B(2022-06-28):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采用config文件进行仿真时,却出现上诉问题,大佬有解决的吗?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3-05-16):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Cadence中删除simulation文件夹下仿真生成的对应的文件,重新仿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ence中删除simulation文件夹下仿真生成的对应的文件,重新仿真就可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