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相位在低频时突变

楼主(2018-08-03):
LDO 在低频时相位突变是怎么回事,请大神们解释一下,零极点分布情况:主极点1Hz左右,次极点80Hz左右,600Hz左右有个前馈补偿形成的零点,ESR形成的零点和前馈补偿形成的极点都在单位增益带宽外面,总的相位裕度是60左右,但搞不清楚为什么在低频时有个相位突变,这个突变会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吗,麻烦大神们指点一下:

原理图

原理图

波形图

波形图

波形图放大

波形图放大

网友:
那是你做AC仿真加的打断ACloop的东西形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有办法避免吗?

网友:
这个是你为了仿真故意加上去的,怎么避免?
实际电路工作的时候又不存在,避免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把相位跳变避免掉,我担心的是这个相位跳变是电路本身造成的,会影响到电路稳定性,
如果不影响电路性能的话就不管它了。

网友:
把1G的电感换成1G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