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在load_unload阶段latch无法清零怎么办

楼主(2018-08-0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在scan path中间会通过一个cdgc, 它的clock_out是对由MUX对两个latch选择得出的,如图。

然后在test setup时,通过对reset信号以及test mode信号对latch清零。

按理说,清零后在load unload procedure, latch会保持0值不变,但是现在在load unload时,latch会出现X,导致clock_out为X,导致trace scan cell出现问题。

而且看latch的输入也没什么问题啊,怎么会输出X呢。

求助,大家有什么建议。

1 补充cendy关注的信息:

X是从load unload的初始状态开始的,此时reset根据load unload procedure要求已经处于off-state,不再reset。reset已经在setup时清零过了

网友:
那X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和reset信号match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X是从load unload的初始状态开始的,此时reset根据load unload procedure要求已经处于off-state,不再reset。reset已经在setup时清零过了

网友:
看图不好说,我这边要做的话,一是mux选择端控制住,二是latch在测试时直接打通。应该trace就没问题了。
像你这种看看能不能在test setup过程中多加几个cycle,给latch多打几拍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