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C仿真的疑问,求指点

楼主(2018-08-03):
在对全差分放大器进行AC仿真时,输入差分电压为1.36mV时才有最大的AC增益,这是正常现象吗?
这个电压是代表什么?
在PSRR与CMRR的仿真电路中是否也要加上这个电压?
在其他仿真电路中没有看到加入这个电压的结构,所以感到很疑惑,求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你部分电路的工作点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时是不是在无差分输入情况下就是最大增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放大器是否在开路工作状态?
这个1.36mV 大概是systemic offset。
因为放大器的开路增益很高,所以稍微偏移一点,可能就进入饱和区了。

网友:
开环仿真那,肯定不准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问题了  是因为直流工作点的缘故,我用的是折叠式共源共栅+辅助放大器的结构,辅助放大器输出使管子进入了线性区,导致在+—v1的差分输入范围内放大器无法正常工作。 调了下管子参数,虽然尽可能减少了v1的大小,但没法消除,能实现75dB增益。后续应该还有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