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失效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8-08-03):
用INGAAS作芯片的失效分析,对分析的结果看不明白,想请教一下:
1. 工作于饱和区的MOS管都能出现热点吗?我现在有几个工作于饱和区的MOS管,流过电流约为4mA左右,可只有其中的两个照出来了热点,这是怎么回事?
2. 如果在芯片的工作状态,由于输入信号是一个GHZ级的高频信号,导致MOS管虽然直流电流大,但以GHZ的频率对此大电流时开时关,这种管子会照出来是热点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有人帮忙解答。

网友:
在下从来没用过此软件,但是您可以检查一下是否大电流的晶体管同时也有相当的压降。
因为P=I*V.如果压降很低,功率消耗未必就大。

网友:
这几个mos管电流一直有的吗

楼主:
    这是个振荡器电路,如果电路正常工作的话,这几个MOS管有时工作于线性区,有时工作于饱和区,还有短暂的时间工作于截止区。但只有两个对管在InGAAS下可发现热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先算一下平均功率是多少

楼主:
发光的MOS管的瞬态平均功率6.8mW, 有两个MOS管,瞬态平均功率2.7mW,但不发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