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set_disable_timing用法

楼主(2018-08-03):
请问set_disable_timing  -from U7/out (lcell_2) -to U12/A (NAND2HD2X)
如果出现extra positional option '(NAND2HD2X)' (CMD-012) 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你的文件全部吃进去了!
PS:最好把有define先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吃进去了,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描述方式不对 man一下找到正确的语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