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生成的版图,用calibre进行DRC检查时发现过孔间距过小

楼主(2018-08-04):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在倒腾ICC,已经生成gds文件,但是在calibre进行DRC检查时,发现过孔间距过小的错误,初步判断是因为上下两个cell的过孔没有对齐导致的,但是不知如何修改,请各位大佬指教。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1、应该在ICC的布局阶段,就应该能够将过孔对齐,但是我不知道相关的指令或者操作,请大佬教学。
  2、在布电源环路时,我是采用内部水平拉电源线,每个VCC与VSS线之间插入cell,我想,是不是可以把VCC与VSS弄成紧密的一组,这样就能避免上下两个cell共用一条线,从而避免导致过孔对不齐的问题。

   求大佬指教

由于过孔没对齐导致的错误

由于过孔没对齐导致的错误

由于过孔没对齐导致的错误

打算将电源线布成这样

打算将电源线布成这样

打算将电源线布成这样

楼主:
大佬们是不是都睡了

楼主:
折腾好久了,还是不懂该怎么做

网友:
你的图看不清楚,还有不理解你说的power拉法,你说的是M1吗?
cell是按照row摆放的,每个cell也有自己的power/ground pin,一般情况下,从竖直方向看,cell的power、ground pin是头对头脚对脚,你可以在icc里打开pin看看。
一般power拉成mesh形状,M1拉成rail(就像铁轨),上层metal打via到M1给cell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把外圈电路拉成一个矩形,然后VCC和VSS都是金属1,都拉成水平的row。但是在cell摆放的时候,cell的VSS和VCC的pin并没有头对头,脚对脚。而是错位了,插在相互的pin脚缝里,导致via的间距过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办法让上下cell的pin对齐,或者每条row只摆放一边的cell,另一边空着,这样解决对不齐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大小不一,自然不可能完全对齐你说的via是power via吗?还是signal 绕线打的via,如果是power via,是怎么个连接法呢?能不能上个清晰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是cell上的power via
,然后cell放在row的两侧,但是由于via没对齐,导致了间距过小。
CT.2 { @Minimum space between two contacts 0.28um
        EXT 1CL92 < 0.28 ABUT<90 SINGULAR }
这个是DRC报的错。
谢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
我是没理解你说的via没对齐,你M1拉成rail(一般在row上),cell放在row里,它们的power/ground pin自动就连到rail上了,跟你的via有什么关系,你的power via应该是高层metal连接M1 rail用到的。 你黄色highlight的是一个一个via?是的话,为什么打的那么密呢?这是哪层的via?上层metal是?你上层metal的spacing过了吗?就如你上图里的VCC,你的cell的power pin应该贴在了VCC rail上,那VSS呢?看这图,你黄色highlight的地方似乎不在row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黄色高亮的应该是过孔,不是我打的,是Cell自带的 InkedTIM截图20180807124241_LI.jpg  ,因为这个玩意儿没有对齐,导致报的间距过小。所以现在我有点蒙蔽。十分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在ICC里把pin打开,只开M1,看看cell怎么出的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大佬,什么意思?是不是看cell在m1怎么连接pi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C左侧有控制面板,没有的话按F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是这个吗?我问了下别人,他们说那个不是power的via,是连接到aa层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最后calibre报的via间距太密,就说cell上自带的via没对齐,导致的间距过密

网友:
你在ICC里可以把calibre跑的DRC db file读进去,看看位置在哪,你说没对齐是跟谁没对齐。。
ICC右上角,calibre,start R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的icc没有集成calibre,使用我用坐标找到了其中一处,  ,表白的cell就是错位的cell,能看见他和stdfiller中间有个小缝。我问了问,有可能是因为我用的厂商工艺库造成的。十分感谢大佬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filler没填满吗?你最小的filler是多大,row的site是多大,如果最小的filler不能保证填满,比如没有1x的filler,那你在place的时候就要设置placement spacing rule,保证std cell之间没有1x的gap。填filler要从大往小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和我用的参考库有点关系,并且是填filler的顺序错了,我先placement后填filler。应该按你说的在布局前先填filler,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自然是做完route_opt之后再填filler啊,先填filler你的std cell怎么放呢

网友:
是M1 M2 的通孔Via1和cell内部通孔的drc 间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