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版图设计对动态比较器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8-08-04):
rt,画了个动态比较器的版图,前仿精度能达到0.1mv,而后仿只能达到1.9mv,怎样才能提高后仿的精度?

版图

版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1)版图上有几处明显的不对称
(2)动态比较器是如何仿真的?所谓的仿真精度考虑到了offset, 噪声,回馈噪声这些吗

网友:
Mismatch Offset仿真一下,你就会崩溃的!
任何没有完成MC&Mismatch仿真的电路都是纸上谈兵!

zwtang
2018/8/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纯是输入一个正弦波,看他能够比较的最小电压是多少而已。
不对称的部分是比较器的锁存输出部分,画成完全对称之后效果更差了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画成一个长条会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仿和MCmismatch都没关系,对于动态比较器来说主要是提取后的器件的物理特性变了,你主要要考虑WPE和STI效应,一个影响vth一个影响u,该做中心对称的,该加dummy的都要做,否则你看你提取的mos器件对管的sca,scb,sa,sb肯定不一样,你要通过版图调成一样的。另外还有寄生电容电阻的影响,走线一定要对称或者要有相同的重叠区,这样才能保证电阻和电容一致。从你频率上看,MOS器件本身的问题更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如唐老师所述,即使版图问题过了,你的几何尺寸过小,最终得到的结果仍旧不会很好

网友:
力气使错地方了就要命!

zwtang
2018/8/7

网友:
这个offset要50mV 以上了...

网友:
瞬态仿真时,后仿由于多了寄生导致响应时间与前仿相比会有滞后,比较器输出翻转时间点对应的输入值未必是比较器输入发生翻转时刻对应的值,类似刻舟求剑的概念,因此可以尝试把输入正弦波的频率降低若干倍甚至更多后再作仿真对比,或者尝试用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很长的斜坡输入信号试试,不知道所述是否属于精度降低的因素。另外就是还得做MC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唐老师诲人不倦呀.

网友(2022-03-14):
请教下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