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里面要做不规则形状的的floorplan问题

楼主(2018-08-05):
如果是做不规则形状的floorplan,请问Encounter里面如何改变形状呀。我是新手,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剪刀状的快捷键,可以剪你需要的形状

网友:
回复 楼主:

use command :   setObjFPlanPolygon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剪刀状的快捷键显示的是cut wries,是这个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