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把GDS转成encounter可以读入的pin.io文件

楼主(2018-08-05):
请教各位老师,有一个只含有数模混合设计接口信息的GDS,我如何把它转成encounter可以读入的pin.io文件。 设计是模拟的TOP

我是新手。。请教请教,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求是想转成encounter中的lef还是?

楼主:
是想转成encounter中的io格式文件,表述接口位置的

楼主:
如果我把接口io信息做成一个DEF文件,encounter会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