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systemverilog语言写一段检测cpu中断是否上报的代码

楼主(2018-08-05):
假设有170个端口,其中从32到88的irq_src[]的值没有赋0(类似于 assign irq_src[35]=psi_irq;),其他的赋值为0(比如 assign irq_src[100]=1'b0;)现在要检测CPU中断是否上报,主要检测32到88,方法是用force和release语句,把32到88用位拼接符force成一个随机数data,再mask一下,把没有上报的打印出来。
老师给的代码框架如下,我的问题是:1. data随机数怎么产生一个170位的数(感觉太大了)? 2.mask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mask每一位都是1,还是32到88位是1,其余为是0? 3.‘uvm_error 里应该打印什么?(要有参数的形式)

static reg [169:0] data;
          reg [169:0] mask=1;
for (int i=0;i<20;i++)begin
     data={//这里老师让用$urandom_range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data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产生170位的数};
     #20ns force{
           //这里是32到88端口的路径
           ................
    } =data;
   if (irq_src[]=data[]&mask[])
      ‘uvm_info(         );
   else
      'uvm_error(  //打印什么    );
      #10ns release{
          //这里是32到88端口的路径
     }
  end

楼主:
刚入这一行,还是个学生,可能有些表述还不清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