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 关于传输门(TG门)的设计

楼主(2018-08-06):
如上图所示:书上的TG门一般是第二种方法,但是根据根据版图提供的逆向电路,一般是第一种电路图,请问为什么要用第一·种方法呢?以及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TG1

TG1

TG2

TG2

网友:
如上图所示:书上的TG门一般是第二种方法,但是根据根据版图提供的逆向电路,一般是第一种电路图,请问为什 ...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功耗小,速度慢

网友:
你觉得呢

网友:
两种方法的逻辑功能一样。
但第二种方法会导致比较高的动态(瞬间短路)电流,譬如“D”翻转的时候。
第一种方法,除非T-Gate 已经导通,“D”翻转不会有瞬间短路电流,即使有(T-Gate先导通的情况),也比较小(4晶体管 对 2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