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黄光制程对layout的影响

楼主(2018-08-06):
求大神讲解黄光对layout的影响,怎么造成影响的,问题有点宽泛,但是一点点的回答也可能会是莫大的帮助

网友:
确实有点宽泛。。。很多设计规则是根据黄光的工艺需求来的,比如metal越宽,space要拉的越大,因为宽的metal在光刻的时候光酸产生的多扩散的多,LER(line edge roughness)也比较大,离得近了容易bridge;再比如关键器件的poly要竖着放,因为黄光为了追求高分辨率,poly用的diple的照明方式,这种照明会提高垂直方向的分辨率,但是会削弱水平方向的分辨率。。等等。。楼主可以多上网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好牛啊,说的几点都很有价值,言简意赅,领会了,能不能再多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