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ystemverilog function task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function和task的返回值问题。
一般来说,function有返回值,除非你使用了void;
而task无返回值。

可是我怎么感觉function中如果不是显式的调用return函数,返回值这个事情跟task一样呢?

比如下面这段代码,这个function算是有返回值的吗?

function void my_agent::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 (is_active == UVM_ACTIVE) begin
      sqr = my_sequencer::type_id::create("sqr", this);
      drv = my_driver::type_id::create("drv", this);
   end
   mon = my_monitor::type_id::create("mon", this);
endfunction

可能例子举的不够恰当。

楼主:
没人回答么?自己顶一下。
不知道这个function的返回值,返回的是什么?output的值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
没有直接的返回值,另外sv里面的function可以直接在后面定义输入输出的,比如你这里面的phase。function里面做的例化也算是返回吧。
我是新手,说的不对的话见谅

楼主:
   不大明白,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task 会消耗仿真时间, function 不会消耗仿真时间
task 不会有返回值, function可有返回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声明void的function是有返回值的,如果没有return某个值,会以最后一个function name的变量值作为返回值,如果调用function不用于赋值,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会报错(我不确定);另外,sv的function里面可以带参数,在后面的括号里声明输入输出什么的,在function里面对这些参数的修改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输出。

楼主:
task 会消耗仿真时间, function 不会消耗仿真时间
task 不会有返回值, function可有返回值
引用 网友B:

   这书上的话我早看过无数遍了。。。   这里不讨论是否消耗仿真时间。

关键是,function method和task method,都可以有input和output,那么如果function 不是void,funtion里面又没有显式的调用return,它和task什么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function的返回值?output的value吗?如果是output的value的话,那么这个funtion的返回值和task有什么区别?
总感觉function的返回值指的不是output的value。

继续请教function的返回值是什么,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上解释的比较清楚。

楼主:
回复  uunn69

     没有声明void的function是有返回值的,如果没有return某个值,会以最后一个function name的变量值作为返回值,如果调用function不用于赋值,你可以看看是不是会报错(我不确定);另外,sv的function里面可以带参数,在后面的括号里声明输入输出什么的,在function里面对这些参数的修改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输出。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给个具体的例子,多谢。
不明白最后一个function name,这个最后一个是什么意思?是指function中的很多变量,最后一个变量?
sv的function的输入输出参数,在function里面对这些参数的修改,
如果一个function,没有声明void,也没有调用return函数。它的返回值是指什么?

网友B:
这书上的话我早看过无数遍了。。。   这里不讨论是否消耗仿真时间。

关键是,function metho ...
引用 网友A:

书上都看过无数遍 了, 还不知. 问问提, 请谦虚点

网友:
c = a_function   ok
c = a_task         error

楼主:
c = a_function   ok
c = a_task         error
引用 网友D:

1,有一点点理解了,能再详细举个例子吗?2, 这种怎么理解?
function  my_agent::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if (is_active == UVM_ACTIVE) begin
      sqr = my_sequencer::type_id::create("sqr", this);
      drv = my_driver::type_id::create("drv", this);
   end
   mon = my_monitor::type_id::create("mon", this);
endfunction

网友:
如果声明为void,那么这个function是没有返回值的。所以你那个例子是没有返回值的(但是可以认为是返回一个void类型的名字为build_phase变量)。
如果不是void,那么如果function里面没有return语句,其返回值是与function同名的一个变量,该变量的类型就是你指定的返回类型;
function int add;
endfunction
上面函数是一个空函数,但是你可以用:
initial begin
int a = 2;
a = add();
end
你会发现上面的操作是OK的,而且a的值是0;
这是因为,函数默认返回了一个叫add的int型变量。可以认为上面那个空函数实际等效于如下操作:
function int add;
int add; // 默认会有的操作,由于没有初始化值,所以为0
return add; // 没有return语句时的默认操作
endfunction
由于有return值, function可以看做一个表达式,但是task只能看做一个语句。output,inout这些可以用于传递参数,而return值决定了其能不能被看做一个表达式。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这种语法上的东西,最好查看一下标准,你的问题标准上已经很明确给出定义了。学习的时候看些书可以,但是遇到问题有疑惑的时候优先查标准

13.4.1 Return values and void functions
The function definition shall implicitly declare a variable, internal to the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function. This variable has the same type as the function return value. Function return values can be
specified in two ways, either by using a return statement or by assigning a value to the internal variable
with the same name as the function. For example:

function [15:0] myfunc1 (input [7:0] x,y);
    myfunc1 = x * y - 1; // return value assigned to function name
endfunction
function [15:0] myfunc2 (input [7:0] x,y);
    return x * y - 1; //return value is specified using return statement
endfunction

The return statement shall override any value assigned to the function name. When the return statement is
used, nonvoid functions shall specify an expression with the return.

楼主:
如果声明为void,那么这个function是没有返回值的。所以你那个例子是没有返回值的(但是可以认为是返回一个 ...
引用 网友E:

   懂了,感谢

网友(2019-01-26):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