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 SDRAM的初始化

楼主(2018-08-06):
DDR SDRAM初始化的第一步是等上电稳定过后,等待200us,然后,,,,,,,,,,我就像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上电稳定了?

网友:
要確認上電穩定可以加上電源檢測電路,但是很多人都是先確定電源部分是正常的,從電源端量波形,看看到達輸出電壓的時間來做延遲。某家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