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IC615中,使用layout XL由电路图生成版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在IC615中,采用layout XL由电路生成版图,电路图module 中有基本的管子,还有三个小模块A, B,C,我先把A,B,C的版图画好了,但是在由电路图生产版图时,都是调用了库里的管子,并没有调用A,B,C等模块,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工具自动调用库中已经画好的A,B,C等模块呢?求大侠指点

网友: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就比较麻烦,LAYOUTXL的时候他默认从PDK里边调用管子。如果想把ABC都掉进来的话需要设置一下,把你画好的版图放到电路库里边去,你试一下。

网友:
A B C 三个模块必须是在这个库里默认的layout,不能是layout_1 带后缀的 你看看。

网友:
把ABC 三个模块的版图 与电路 放置在同一library 下 才能实现XL 功能  否则 XL ABC模块 都是单个的MOS 版图,而不是你已经画好的ABC 模块。

网友(2020-03-03):
同问,请问答主找打方法了吗

网友:
XL文档里面有,你没有指定调用库,一共有4种方法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去学习一下吧。

网友(2021-06-11):
launch~>configure,,,修改physical library

网友(2023-01-30):
你可以把A B C模块和你画的top放在同一个library里面,并且将几个模块画好layout,这样调用的时候就会默认调用了。如果不行,就去楼上大家说的lat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里面有针对性的选择。一共有physical library ,physical cell和physical view三项,这样修改的自由度会更高,因为可以跨library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