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综合问题求教: MISSING TIMING MODEL

楼主(2018-08-06):
我用的是synplify工具进行综合,然后用vivado进行布局布线,在综合产生的.srr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W:MT246:“xxx.vhd”:Blackbox FIFO_W128_D128 is missing a user supplied timing model. This ma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iming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s (Quality of Results)
其中,xxx.vhd里例化了FIFO_W128_D128这个FIFO,想请问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这个FIFO是一个黑盒吗?应该是提示你缺少一个对应的时序模型,后续做时序分析没有依据。这个FIFO IP是怎么获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方给的IP核,我在自己这边用vivado把xci加进去,然后重新生成了一下IP核;用宏ifdef/else/endif处理下,把_stub.v内容合到sim目录下的FIFO_W128_D128.v文件中,并把该文件加进filelist里,脚本同时会把xci吃进去。综合的时候报了这个问题。对了顺道请教下,vivado生成ip后,sim、hdl、synth、simulation这几个目录下的文件有啥区别呢?在nonproject下,应该把什么文件吃进去呢?很晕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