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phase问题

楼主(2018-08-06):
请问 UVM的build_phase为什么采用top-down方式?

网友:
uvm源码中,uvm_build_phase和uvm_final_phase 继承自uvm_topdown_phase。

build_phase是一个不消耗仿真时间的function phase,它在仿真阶段的0时刻执行。

build_phase的主要功能:
1,使用config_db来传递数据,主要就是通过uvm_config_db::set/get来进行。
2,实例化成员变量,主要是通过type_id::create的方式来进行。

build_phase的执行顺序是,new之后,main_phase之前。

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比如说agent里面有driver和monitor,他们的实例化都在agent里面的build_phase里面进行。那如果agent的build_phase还没执行,而driver的build_phase先执行了,这个时候,driver还没实例化,就会造成错误。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766112-1-1.html
谁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
采用top-down的形式是因为要从top到down形成component的树形结构

网友:
必须是parent的component先形成,如果child的component先形成会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为什么其他phase是down-top呢?

楼主:
平台运行时首先在test_top也就是module中运行,通过run_test()调用uvm_test子类,首先执行它里面的build_phase,里面例化env,再执行env的build_phase,以此类推。这是与平台启动顺序相关的,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