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确定一串数据组第二个1的位置

楼主(2018-08-07):
碰到一个encode问题,需要找出一串数据中,比如说64位数据中,包含了3个1,其余都是0,三个1之间的最小间隔为4。
现在要统计三个1之间0的个数。或者得到3个1的位置也可以。
网上搜索了一下,得到第一个和第三个1都有现成的算法,但是第二个就不知道怎么弄,当然可以先得到第一个,然后把第一个变为0,再来求第一个的位置从而得到第二个,感觉麻烦。
求大神用牛逼一点的算法。。。
资产不多,只能20聊表心意。。。
先谢过!

网友:
用现成算法找到第一个和第三个一,然后去掉这两个一,
a:然后在前两bit插入11,再找新生成的数据里的第三个一。
b:或者直接找这剩下的唯一一个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这个我也想过,比较麻烦有点。。。我再想想,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白楼主这个问题和发在这里的意义?
dff+计数器不能解决?
64位才6bit而已??

网友(2019-08-04):
是的,找一头一尾的1都比较简单,1个周期就可以定位到;
所以用分步的方法,先找到最后一个,然后消去,再找中间的,再找第一个,可以流水的出位置数据啊,也就3个周期分别出三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