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vivado library出现error

楼主(2018-08-07):
Error-[DECSPE] Decryption failed
  Error while decrypting source file
  Failed to load key needed to decrypt data_block. No key_block found for VCS.
  Please use vcs RSA public key and pragma expressions to identify the
  keyblock mentioned in vcs documentation while encrypting to be able to
  decrypt with vcs.

编译vivado library的加密文件(.vp)出现以上error,有遇到过的小伙伴吗?帮个忙,谢谢。

网友:
不能这么做吧……
每家人家都有自己的加密算法,Xilinx的vp只能Xilinx自家工具解,vcs肯定解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是vivado版本的问题,2017 Ok的可以编译,没有error,但是没有检测vivado2017的library有没有加密文件,

网友B:
1. 确认vcs的版本能够meet vivado的需求
2. 在vivado 里面有调用vcs的预编译功能, 将vivado的库先编译了, vcs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C(2019-08-28):
引用 网友B:
1. 确认vcs的版本能够meet vivado的需求
2. 在vivado 里面有调用vcs的预编译功能, 将vivado的库先编译了, ...

您好,在vcs中怎么调用这个预编译好的库呢,我生成了synopsys_sim.setup库文件,然后再仿真路径也创建了synopsys_sim.setup来指向vivado生成的库文件,但是仿真的时候依然报在library找不到对应的symb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vcs中怎么调用这个预编译好的库呢,我生成了synopsys_sim.setup库文件,然后再仿真路径也创建了s ...

我有点忘记了,哈哈, 你随便用vivado 生成一个 IP, 比如MIG,  然后点仿真,然后仿真工具选择VCS, run一下,就能看到使用vcs仿真 的脚本了, 照着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2020-05-29):
https://forums.xilinx.com/t5/Sim ... -failed/td-p/969850

官网给出的解决方案,亲测可用

网友E(2020-09-18):
引用 网友D:
https://forums.xilinx.com/t5/Simulation-and-Verification/Error-DECSPE-Decryption-failed/td-p/969850
...

请问你是升级了VCS版本解决的吗?现在vivado都除了2020.1版本了,请问你有高版本的VC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升级了VCS版本解决的吗?现在vivado都除了2020.1版本了,请问你有高版本的VCS吗?
...

vcs2017即可

网友F(2022-01-12):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vcs中怎么调用这个预编译好的库呢,我生成了synopsys_sim.setup库文件,然后再仿真路径也创建了s ...

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你好,有解决方案啊

网友(2023-11-17):
vcs加密时怎样指定vivado版本呢?直接加密 vivado 不能识别吧?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vcs中怎么调用这个预编译好的库呢,我生成了synopsys_sim.setup库文件,然后再仿真路径也创建了s ...

我也是生成了synopsys_sim.setup文件,vcs编译时还是找不到对应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