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phase问题

楼主(2018-08-07):
1.uvm里面为什么定义这么多phase?能否在某个phase做其他phase的事(比如在main phase做reset的验证)?我的理解是为了实现更精细化的控制,也有利于其他方法学向UVM的移植。但是后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刚刚开始学习UVM。
2.run phase 和 main phase的区别?
这个我是真的不太清楚,只知道run phase和另外12个小phase一起是并行的task,执行具体的test。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domain呢?

网友:
那几个小phase主要是为了方便入手,根据名字你就知道该做什么,但UVM并不约束你只能在这个phase做这件事,当然可以在别的phase去做,只要你自己能保证执行顺序正确。第二个问题,我理解更多是为了可移植性和可继承性吧,别人也许用run,你用的12个,合并起来的时候就要考虑两者不能互相影响执行顺序了。

网友(2018-09-28):
看《UVM实践》,有些疑问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模块化和可移植性,你从phase的名字上看就可以明白,比如main, post_main, reset, post_reset等等。当然了,如果你的芯片的工作流程很简单,这些活你完全可以在一个phase里面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