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ADS2016时license通过还是有错。

楼主(2018-08-07):
安装ADS时,license已经通过了 ,打开软件时弹出一下错误。求助,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楼主:
HPEESOF_LIC_DIR= path not found.......fail
在Diagnose里面看到HPEESOF_LIC_DIR= path not found.......fail,然后我设置了一下环境变量,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
You need set patch where your license is stored in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网友:
You need create new variable value in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网友:
Or set license patch in LMtool in license file. LM tool from Flex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have set a new environment variable and pointed at the license,but it's not work. so I installed ADS.2017.

网友:
New version of ADS2018 is released.

网友:
这个错误是软件发现了许可证是假的,应该是破解不到位,再重新按步骤试试,ADS破解一般不太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fine! thank you

网友(2019-07-14):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按照步骤破解,最后提示破解成功,但打开软件就提示和你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