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一个数模混合的片子,如何将3.3V转为1.8V。详情点进来看

楼主(2018-08-07):
问题描述:本人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的片子,模拟电路供电3.3V,数字电路供电1.8V,两者皆由3.3V电源统一而来,现在希望将3.3V转为1.8V的电压供应数字模块,但这个供电电路供电时电流要小于1uA,芯片内部已经有LDO了,但是工作电流太大,所以此处不能用LDO结构,希望各路大神提点一下,应该用什么电路来做3.3V转为1.8V,而且具有一定驱动能力,负载大约0.5uA。
ps:LDO模块有点多,面积不允许了,有没有较为简单的电路,而且3.3V电压是典型值,其范围为2.3V-4.3V。

楼主:
一人智短,众人智长。自己顶一下

网友:
要求<1uA,那应该是常开的。只提出了功耗要求,面积也没给出限定多少um^2,对电源质量也没提要求,那范围太广了。

LDO都不想要,那直接用source follower吧(片内已经有现成基准)完全不费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了基准的话,就要求基准常开了,基准的工作电流也就要算在1uA之内了。那基准的电流就不满足低于1uA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基准都不想要,,,,做一个几百nA的基准面积很大的,1V/1uA=1M欧,至少要几百k欧电阻的面积。

实在不关心精度就用几个vgsn+vgsp串联起来用吧。
既然这样,最好是把这块数字电路换成高压管。面积和功耗都小!

网友:
提供另一个想法,
如果数字电路耗电低,
大概面积也很小,
有没有考虑直接用3.3V手工做数字电路

网友C:
总结下来,模拟要求为:低功耗,小面积,还要有一定的psrr,感觉不太好搞。不管是基准电流还是基准电压,基准总归要有吧,如果有UVLO还好一点,否则电流或面积都小不了。suppose 数字模块不是很麻烦,因此数字逻辑采用3.3V,最后再用 level shift 比较好。

网友:
用ED型的基准电压源吧,温漂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何为ED型的基准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忘回了。。不知道名字说对没。就是这个

网友(2021-10-31):
可惜最后图片看不了

网友:
学习了,大哥做的是低功耗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下来,模拟要求为:低功耗,小面积,还要有一定的psrr,感觉不太好搞。不管是基准电流还是基准电压,基 ...

大哥,有没有levelshift相关电路和文献分享,学习哈

网友:
只是把3.3号传送给1.8V电源域,那就做个level_shift;假如是要给1.8V管子供电,那就做个低功耗的ldo;基准也可以是低功耗的,面积可以做得比较小,电阻用mos管来实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