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RVE R_count单位

楼主(2018-08-07):
请教各位大声,Calibre PEX run完RVE上显示电阻一栏的R_count的单位是什么?有人说是方块电阻,但是不知道单位在哪里看

网友(2018-09-07):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计算 R的 分段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换算关系吗?多谢!!

网友:
是方块电阻吗?不应该就是提取的电阻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

网友(2019-11-12):
楼主现在知道了

网友(2021-08-29):
R_count的是指个数吧?

网友(2021-10-27):
也想知道

网友:
指个数,双击有详情

网友:
就是单纯的指个数,不要想多了

网友C(2024-08-01):
所以R Count是指电阻个数,也并不是方块电阻个数,那么这条net的总的寄生电阻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D(2025-02-17):
引用 网友C:
所以R Count是指电阻个数,也并不是方块电阻个数,那么这条net的总的寄生电阻应该怎么计算呢? ...

Hi 你好!

  请问现在有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总的寄生阻抗的吗,不同layer到接触孔的阻抗计算串并联看样子很复杂,这个工具能直接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i 你好!

  请问现在有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总的寄生阻抗的吗,不同layer到接触孔的阻抗计算串并联看样子 ...

暂时不知道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