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yperlynx PDN 仿真 power net 设置请教

楼主(2018-08-07):
新手,刚开始学PDN 仿真,使用的Hyperlynx 9.4.1,论坛前辈分享的版本!如下图就是我们电源电路使用的是集成模块,原理图在VRM输出端有一个1mohm sense电阻,后面net name才是VCC1.0电源,

PDN仿真设置时遇到几个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导:
1、1mohm电阻前面的电容未自动加到PDN 退耦电容列表

2、supply resistor 应该不是这个1mohm sense 电阻
3、supply inductor 集成在模块内部,如何设置? SUPPLY NET
4、VRM model设置应该导入VRM 集成模块的IBS model么?

5、CAPACITOR的 AC 参数手册里没有提供,如何得到

楼主:
模块电源电路,补上

模块电源电路,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