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中的connectLib问题

楼主(2018-08-07):
我用AMS做混合仿真,电源电压是5.5V,但是connectLib中没有这个connect rule,如果要自己定义要怎么弄?

网友:
找到它的原始文件,读懂后修改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是头几行定义电源电压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Vsup由5改为5.5,Vthi由3.5改为4,数字部分输出高电平可达5.5V,Vtlo是1.5,其它参数的定义要改吗?还有不太理解Vthi和Vtlo这两个参数为什么是这么多?它们表示模拟转换的上下限值,将它的上限调的更高,下限调的更低,不是更好吗?

网友:
基於一個現有的connect rule做customize,修改vsup、vthi、vtlo就好了。

修改完成后可以點copy把它另存到自己的library,以後直接調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Vthi和Vtlo的改动有要求吗?比如,我将Vsub从5V改为5.5V,原来的Vthi和Vtlo是3.5和1.5,那么我现在是将它们改为4和1.5,还是改为3.5和2?

网友(2021-03-30):
guan zhu yi xia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下您的connetlib库吗

网友:
用ie 来设置 connect rule也很容易

网友:
随意选一个 然后点解customize 然后另存一个

网友(2022-03-29):
请问一下你的conect.lib是怎么添加到libmanager中去的呢?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connect rule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2024-02-08):
无论如何改,   都有错,请大家帮助

Verilog Syntax Tree: register declaration (VST_D_REG) in module connectLib.L2E_2:module (VST)
        File: /home/xyz/cadence/XCELIUM2303/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L2E_2.vams, line 104, position 14
        Scope: L2E_2
        Decompile: real tdelayvar
        Source  :  real tdelayvar;           // variable delay
        Position:               ^
Verilog Syntax Tree: real type (VST_T_REAL) in module connectLib.L2E_2:module (VST)
        Decompile: real
Verilog Syntax Tree: overlay table (VST_OVERLAY_TABLE) in module connectLib.L2E_2:module (SIG) <0x529d6bf5>
        Decompile: L2E_2#(vsup,vlo,vhi,vthi,vtlo,vx,tr,tf,ttol_t,tdelay,tdeltran_fall,rhi,rlo,rz,rx,debug,vinlimit,r_SUPPLY,r_STRONG,r_PULL,r_LARGE,r_WEAK,r_MEDIUM,r_SMALL,has_delay)
Verilog Syntax Tree: module declaration (VST_D_MODULE) in module abc.Full_adder:schematic (VST)
        File: /home/xyz/simulation/abc/Full_adder/maestro/results/maestro/ExplorerRun.0/1/abc_Full_adder_1/netlist/netlist.vams, line 24, position 16
        Scope: Full_adder
        Decompile: Full_adder
        Source  : module Full_adder ( );
        Position:                 ^
Error: Error processing stack frame(12) - skipping rest of frame!
External Code in function: <unavailable> offset -65534
Simulator Snap Shot: autoinst ams (SSS_AMS_AUTOINST) in snapshot abc.Full_adder:config (SSS)
Error: Error processing stack frame(14) - skipping rest of frame!
Internal Code in function: %d) - skipping rest of frame!
offset 1307674956
External Code in function: <unavailable> offset -65535
External Code in function: <unavailable> offset -64536

网友(2024-04-03):
请问各位大佬,混仿时有里添加了连接的库有L2E这种,但是一个verilog代码的输出没法传输入给另外一个相同代码的输入端口,是没有D -TO-D这种设置吗?本来以为是verilog编译里面irun.log里面有nostdout,但是第一级分频器的输出又能在仿真波形那里看见,我找了几天也没找到解决办法,
事情是这样的:在跑pll混仿的时候,开始都很正常,有一次加了一个新的23分频器的代码之后,就仿不成功了,几个级联的23分频器代码不能连接了,只有第一级23分频器有正确输出,从这之后的分频器在ADE L的仿真波形里都没有输出,导致整个pll环路不能正常工作,卡了好几天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2025-08-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Vthi和Vtlo的改动有要求吗?比如,我将Vsub从5V改为5.5V,原来的Vthi和Vtlo是3.5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9-30):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删了,选左边自己设置电源电压,不用管什么connect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