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 跑DRACULA LVS验证问题

楼主(2018-08-07):
求助一下,我在跑完LVS后,想用Dracula interactive界面点亮线网名,总是无法点亮,报错如图所示。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点一下版图报错有问号的线名呢,你就画了一个单管跑的验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DRACULA lvs 没有用过 caliber start RVE  能行不?

网友(2019-04-18):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 已经按照 cadence  help  中要求加入如下: 1,LOGLVS 后要输入HTV 命令,可以生成.htv 文件。 ,2, lvs 文件中 datakeep  要改成DRACULARINTERACITEV ,具体查一下帮助文档。

网友:
目前还是未能解决点亮的问题。

网友B(2019-11-02):
请问IC617是怎么用dracula呢?工具没有找到dracula interactive

网友C(2019-12-31):
引用 网友B:
请问IC617是怎么用dracula呢?工具没有找到dracula interactive

现在找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找到了么?

找到了

网友C:
请问  617怎么才能激活 DRACULA?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C:
请问  617怎么才能激活 DRACULA?

同问,我用的IC617,能使用DRACULA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使用呢

网友(2020-11-20):
同问,哪里可以找到dracula

网友D(2021-03-13):
环境变量添加PATH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D:
环境变量添加PATH

添加后,在Launch->Plugins->Dracula Interactive  然后菜单上多了DRC ,LVS等。

网友(2021-08-13):
引用 网友C:
请问  617怎么才能激活 DRACULA?

网友:
如果显示不清晰请调节FIll Style Stip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