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um calibre LVS仿真,rhrpo电阻显示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18-08-08):
仿真总是出现上述问题,而且多次检查版图,连线没错,器件参数都没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LVS rule文件设置对了吗?

DEFINE RES_PROPERTY  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大了一点,就好了,不过这差别真的有点大呀

网友(2020-12-19):
楼主知道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S rule文件设置对了吗?

DEFINE RES_PROPERTY  R

你好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呢

网友(2024-05-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讲的详细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