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率管ESD

楼主(2018-08-08):
888资产

网友:
电流泄放。过电流能力够就行。powermos也有ESD的作用的。ESD和powermos还是有区别的。看看SAB层~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网站的问题,发不了图片。。。。。。

楼主:
工厂提供的ESD管是结构和功率管一样,只不过加大了尺寸。

网友:
加大source、drain到gate的距离,增加过电流的能力。

网友:
你可以根据你的要求 ESD要求过多少V 来确定你管子的大小

网友:
工厂提供的,问工厂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