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仿真差别

楼主(2018-08-08):
跑振荡器,开APS与不开TRANS的影响比较大,频率有区别。      求高手指点一下。

  再就是PSS跑出来的频率与trans也不一样,差别也蛮大的,这个到底信哪个?

网友:
差别多大?用APS与不用APS应该基本无差别。
个人意见,应该信任PSS仿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APS tran140M不开 tran 120M
开与不开APS pss 160M

网友:
tran的仿真精度是不是设得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信tran

网友:
tran的精度是什麼?APS有沒有設置override?有沒有開++APS?

據我所了解,APS的結果應該與spectre一致才對。

网友(2021-10-14):
加快仿真速度会牺牲精度的,APS仿真介绍说明官方文档如下

Getting-the-most-out-of-spectre-aps-Maximizing-performance (1).pdf

网友:
我比较过延时,不加节点寄生电容,开不开APS结果一致;加节点寄生电容,开APS后延时变小。怀疑APS优化掉了很多节点。

网友(2021-11-29):
请教APS仿真精度怎么设置,设置override是什么精度,
外面的tran的精度怎么设置,与APS内部精度要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会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