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工艺MIM电容的天线效应问题

楼主(2018-08-08):
使用TSMC018工艺对版图做天线效应检查时,MIM电容有报错。

报错说是不允许下极板M5直接连到OD(有源区)。
按这样讲MIM电容岂不是不能直接接GND和MOS管了,只能接电阻后再接出去。

请问,这种报错怎么修改?

网友:
可以试一试电容M5 通过Via 接 M4 或M6, 然后返回M5 (也许不需要返回), 再接OD。

网友:
还可以分成几个小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跳线接法了,也不行。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试试分成小电容的方法了吗?
另外有一个事情想在这儿顺便问问, 我是做模拟电路设计的,以前在ADI, TI 工作过十多年, 自己有一个新鲜想法,自己觉得前景极大, 想把它用TSMC018工艺通过 MPW做出来, 但由于是个人, 没有注册公司, 一般MPW 代理机构都不愿意代理。现想找一个公司, 通过它来做MPW。 本人愿意出一定费用酬谢公司。 不知贵公司或有没有其它公司愿意帮忙。
为了这个事情, 已经自学并比较熟悉了CAD, 模拟后端, 数字前端,数字后端,就差临门一脚了。
我的Email:  chenhuaijin@yahoo.com   谢谢

网友:
试试M6也接在od上~

网友:
在路徑上直接加ANT DIO,
如加DIO會影響電路的話,
就增加MOS的數量,
command file 裡有公式!

网友:
让我想起你的保密协议和竞争协议,帮你做风险会不会可高了。

楼主:
已解决:下极板M5要先网上跳一层到M6接出去,上极板M6要接OD。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PCELL的下极板为什么没有直接做成M6

楼主:
回复 网友B:

   1P6M工艺

网友:
通过跳线 可以解决 ANT问题

网友:
这个在design guide上面是有的。不过有个疑问,如果空间不够,直接waive掉这个报错,产品会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保证,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既然工艺厂给出这种要求了,说明还是有危害性,可以的话最好还是解决掉。

网友(2018-09-26):
我遇到了另一个情况,我的工艺是.25的1P2M tsmcGPIIA的,支持的是MIM 也就是 M2-M3电容,我在连接的时候没有转至顶层,而是直接将底层金属M2连到了GATE上,并没有报错,我查询了一下,ANT文件没有类似的这段,同时我又查询了一份.25 BCD的,ANT文件里面就有这段话,所以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2020-10-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PCELL的下极板为什么没有直接做成M6

很多工艺都是这样

网友:
下极板做成M6?
1P2M有M3?